手机维修论坛
5S联机报错,求指点

楼主(2016-05-04):
开机就显示连接itunes界面,进入DFU后进行刷机,不走格,卡个15分钟左右,报错9;
但是用爱思助手,也是不走格,走到15%进度就卡那里不动了,老久以后报错-1,多次试验,itunes是9,爱思是-1.这个如何下定判断是基带还是硬盘。求高手指点一二。
刷机

网友:
肯定的硬盘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也许硬盘虚耗或者硬盘的焊点过于饱满以致焊点连锡了.纯属个人观点,具体你把芯片吹下来重植就知道了.最好把两个芯片都吹下来,把硬盘先安上再刷机,如果iTunes报错-1就可以上基带了,如果是报错9的话,硬盘或者硬盘的线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查下硬盘信号和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