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ME@是不是代表不装的意思啊

楼主(2016-05-04):
看了PIQY0 LA-6881P的图纸,图纸中的ME@是不是代表不装?如果是,但是实物又有的,而且图纸版本和板都是REV 1.0的

网友:
应该不是代表不装,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也没有注意过

网友:
这个标注一般会在图纸中有说明,一般是多个用途有这个标注的是一种功能未标注的另外一种,比如集显和独显有时候会有这个标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是体表不装吧,图纸出错也很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没有的me@没有注意过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图纸是不是还适用其他版本的PCB,这样的话不同的地方会有特别标注,在页码下面一般有说明的

网友:
@一般都表示在实际中没有使用啊

网友:
这个要看是那个厂家的了,一般是不装或是选择择安装的意思,具体得对图纸和实特参考。

网友:
不是很清楚没研究过

网友:
多看看这个厂家的其他图纸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体表不装吧,图纸出错也很正常

肯定是哪个画图的工程师画错了把,耳机插孔再怎么也得

网友:
一般是不装

网友: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实物上有啊

网友:
ME@表示支持ME的时候安装,但这个ME代表什么我不清楚

网友B:
这是主板屏接口,难道不装?

网友:
应该是有两种板吧,有一种装,有一种则不装吧

网友:
记得是两种情况,装和不装,具体那种板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主板屏接口,难道不装?

呵呵,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C:
这个图纸里是表示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里是表示不装的

JMIC1明明在主板上。

网友D:
看看板子和图纸对不对,如果是一样的话就是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板子和图纸对不对,如果是一样的话就是不装的,

板号和图纸都是一样的啊,最让我疑惑的就是音频接口图纸上不装,但是笔记本怎么可能不装音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