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灯泡亮,电源板找不到短路, 5V 12V 正常输出

楼主(2016-05-04):
接一客户HPC 显示器,不通电。。拆机测量后发现   保险坏,桥堆坏,其它地方测量貌视都正常。

换好桥堆,并个灯泡,通电。灯泡一直亮。。。灯泡亮的时候测了5 V  12V  都已经正常输出。

依   次   拆了MOS管,OB2269 PWM芯片,变压器,5V 12V二级管,灯泡还是亮的。只有拆了桥堆,灯泡才不亮。

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查哪里。
跟下面SG6841的电路图类似

补充内容 (2016-5-8 10:31):
已解决,谢谢大家。。。问题居然出在桥堆上。。换了拆机的桥堆就好了。这批桥堆买来有几年了,,之前都换的好好的。。。。拆下来的桥堆量4个阻值都有580左右 ,,有1组阻值偏低20欧姆。。。

网友A:
桥堆再换一个试试,你拆完元件也不测一下两线之间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什么二极管不良哦

网友B:
我没有用过灯泡,我想问一下,是并还是串呀?如果是串的话,是不是串到保险上吗?

网友C:
用多大的灯泡;会不会是桥堆不良?

网友D:
5 V  12V  都已经正常输出

试问有短路还能正常输出吗

结论是你并联了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D:
5 V  12V  都已经正常输出

试问有短路还能正常输出吗

按说有了电压输出,灯管应当不会太亮了,真有可能像你说的,他把灯管并联了

网友:
如果并联。。。想不亮也难。。。

网友E:
把保险取了,然后,灯泡串联在保险的两个节点上。你做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灯泡,我想问一下,是并还是串呀?如果是串的话,是不是串到保险上吗?

我一般拆了保险串上去

网友:
查ZD901稳压管

网友:
你肯定把灯泡接错了,电压输出都正常了,还短路个毛线啊

网友:
会不会是灯泡瓦数小了呢,我一般用60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堆再换一个试试,你拆完元件也不测一下两线之间的阻值是多少。

拆完元件有测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灯泡,我想问一下,是并还是串呀?如果是串的话,是不是串到保险上吗?

是把保险拆了,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灯泡;会不会是桥堆不良?

灯泡没问题的,一直都用这个灯泡。。。。桥堆也没问题。   因为,找不到短路点。特意拆了灯泡,上了一个保险通了一下电。。。马上桥堆又挂了。。保险里面黑了。。。
现在是又换了新的桥堆,,,串上灯泡。。。灯泡还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5 V  12V  都已经正常输出

试问有短路还能正常输出吗

没有并联。。。我是拆了保险,,,灯泡2脚,分别接保险处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保险取了,然后,灯泡串联在保险的两个节点上。你做对了吗?

我确认我是,做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保险取了,然后,灯泡串联在保险的两个节点上。你做对了吗?

每次都能学到东西 这样怎么判断 后面还有没有短路,按楼主的意思是 不亮了有输出就正常嘛?

网友:
我板没有这个稳压管。。。我的电路图只是类似。

网友:
灯泡如果是连接在保险两脚位上,还亮就是你的初级部分还有短路,一般电源初级短路都是开关管、全桥、300V大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一个一个查吧。初级部分高频电容也要查下。另外ZNR1是压敏电阻,和短路没关系,只会在电压过高时断开。

网友:
还有你的标题说灯泡亮找不到短路,其实应该是你找的方法不对,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测试电源接口,很容易就发现问题,而且电源加电前万用表测试电源接口是第一步。整流二极管漏电后电源接口阻值肯定比正常小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