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16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04):
索尼VPCS118EC

网友A:
电流到多少啊   描述详细一点

网友:
板号:DA0GD3MBCD0    MBX-216    REVCPU是i3-330M ;桥是BD82HM55 ;显卡是NV的N11M-GE1-S-A3
故障:开机电流跳到0.7几掉电,然后就反复开机掉电;开机量个大电感瞬间有电压,3V和5V正常;
          不上CPU的话CPU有供电,上CPU的话CPU就没供电,CPU供电芯片是62882
          (电压都是开机后掉电前测量的;3V和5V是不掉电的)
!!!求各位大神帮分析分析谢谢了!!!
发帖着急按错了,没写完就发出来了,所以只好补充了 !望理解!!

SONY MBX-21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多少啊   描述详细一点

看三楼,谢谢了!

网友B:
代换cpu看看   这种掉电桥出现问题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cpu看看   这种掉电桥出现问题较多

CPU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桥的供电正常吗是多少

网友:
!哪位大神有此板点位图上传下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供电正常吗是多少

桥供电是1.05V

网友:
师傅说太笼统看不出来  先查CPU的信号各个信号

网友C:
电容坏了拿钱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了拿钱容易啊

真的假的,怎么查啊!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查SUS电压都起来没

网友:
你描述的太少了,吧你的情况经可能的多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