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修简爱7g-3

楼主(2016-05-04):
接到本子 一看是个 熟悉的海尔(简爱7g-3)
去掉电池 开机试试 短路 电流 0。01跳到0.05  就这样

拆开后 看看板子挺好的啊  当我 吧 主板最后一面 纸给揭下来的时候 问题找到了

是进水的 好吧 还烧了 一个 cpu供电的高mos管 大家看图片

下面是版号啊

下面是正面

下面是反面

下面 就不说了   修好收钱

网友:
海尔的机器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当年修过一个死LOGO的,没有修好

网友B:
我要是碰到海尔 清华同方我就一个头两个大   修好了老他吗返修  哎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修过一个死LOGO的,没有修好

当年的事情还记得啊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碰到海尔 清华同方我就一个头两个大   修好了老他吗返修  哎  说多了都是泪

理解理解 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碰到海尔 清华同方我就一个头两个大   修好了老他吗返修  哎  说多了都是泪

是因为没找到病根,还有换的件不合适,需要细心再细心,另外返修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没图挺难修的

网友:
没图  只有 瞎 修   就是靠 多年经验了

网友:
技术很好很好

网友:
嘿嘿 就那样 就那样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把BIOS备份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修过一个死LOGO的,没有修好

因为什么都弄了还是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把BIOS备份下来呢?

你不早说  早说我 就给你一个 现在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