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5不显

楼主(2016-05-04):
联想G475AX板号LA6755P rev 1.0待机1.0电压都有。小电池有电。触发两次跳变0.56不亮机,不插内存一样,老师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不跑码的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上的那个电容漏电

网友B:
待机1.0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查南桥上的电容RTC的问题通病吧

网友:
看下桥,估计桥爆掉了

网友:
先查RTC电路

网友:
这板南桥电容有通病  可以试着去掉看看

网友:
楼上好多告诉你这个机器通病的

i可以试试 不行就具体分析下

当客户都知道这个所谓的通病 维修就不好做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南桥电容rtc

网友C:
亲  这事是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上的那个电容漏电

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1.0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待机0.010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  这事是通病哦

什么问题可以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
桥和cpu都容易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1.0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你自己看看你写的是待机1.0    还是0.01

网友:
每个电感打电压吧/。 我也有个Y470 电流卡0.8 。 但是每个电压都出来了的。  建议楼主每个电感打一下电压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