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花屏

楼主(2016-05-04):
遇见一个dell花屏,故障如图。机型忘记了,但是他花的不像显卡有问题那样坏,屏线又不是容易坏的那种。跟屏坏了很像,但是有时候又是好的,冷机状态下花的容易出现。在dos状态下不花,进系统才花。
怎么解决的?我刷了屏bios就好了。我换了个屏发现没有出现了,就想是不是屏bios有问题。果然就这样好了。太奇怪了

网友:
我估计其他人可能遇不见这样的情况了。我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屏码片坏也会这样啊,想不到,真的没有不可能,

网友:
dell 5420机器

网友:
话说楼主也是够粗心的呀

网友A:
请教屏的BIOS怎么刷 哪里找程序?

网友:
联想。白屏刷BIOSOK

网友B:
楼主请问哪找的bios

网友:
屏BIOS哪里找呢?

网友:
这个估计还要坏,

网友:
这个机器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就把显卡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了一个驱动,也莫名其妙的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哪找的bios

我做了一个刷屏bios的一个线,屏bios就是从换的那个好屏上面备份下来的,再刷回到原来那个坏屏上面去

网友:
我觉得我这个故障应该是屏问题,软件方面从头到好,我都没有动。我把那两个屏,一个好的一个花的,他们两个的bios对换了,结果神奇的是,那个本来是好的屏,也出现了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都不带有一点点不动的。但也不排除是主板问题咯。反正就这样交差了。如果返修了我会告知大家。如果大家遇见了我这故障,你们可以试下。然后告诉下我,看看是不是会成为个通病。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不是3421?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坏了,换过屏试一下了吗?

网友:
码片出问题一般白屏的见过几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屏的BIOS怎么刷 哪里找程序?

屏的BIOS指的应该码片程序 刷写方法有转接线 和设备 程序 论坛就有也可以别的屏的程序备份后刷写

网友:
刷BIOS有时还真管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这个机器是我的话就直接干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还是不好的话加焊  外切看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
刷个平码片就好了

网友:
把好的屏的bios读出来刷到坏的bios就可以对吧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需要刷码片的电脑,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码片的问题啊!

网友:
感谢分享   厉害厉害  不用走弯路

网友: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要回来返修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BIOS指的应该码片程序 刷写方法有转接线 和设备 程序 论坛就有也可以别的屏的程序备份后刷写

谢谢天意大大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