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答案,大师们帮帮忙!解决问题100分

楼主(2016-05-04):
       内接无显示,外接有显示。跪求原因!!!谢谢。解决问题给100分!本机AMD芯片组  CPU是A6.     CPU换过。ANX3110换过。
INT_LVDS_VDDEN无输出。

这个是ANX3110

这个是CPU

LCDVCC

补充内容 (2016-5-5 09:4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284-1-1.html   抓住此犯给200分了!!

补充内容 (2016-5-5 18:36):
未修好,交给客户了,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
没人帮忙吗?拜托大师们帮帮忙嘛,谢谢!帖子都沉了

网友:
显上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图里面的工作条件已经很明了了啊?

网友A:
楼主 看一下 这个帖子看看对你 有帮助 没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07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看一下 这个帖子看看对你 有帮助 没

谢啦,我这有3.3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能禁用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看一下 这个帖子看看对你 有帮助 没

看看贴,学学习,在分享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索尼的,AMD 故障一样 我换了转换芯片, 搞个BIOS  都是一样,最后怀凝CPU 的问题 报价客人不同意,就退了

网友C:
看看显卡有发出读屏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啦,我这有3.3的。谢谢你的回复!

48脚有个 0V的 ,你可以 查一查是不是那个电压 没出来的 原因 。、要 最后实在找不到故障的话,试试 人为的直接 给屏 一个 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脚有个 0V的 ,你可以 查一查是不是那个电压 没出来的 原因 。、要 最后实在找不到故障的话,试试 人为 ...

DP_VARY_BL是CPU发出,但CPU也是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显卡有发出读屏信号吗

没示波器,HDMI和VGA均正常,应该说显卡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P_VARY_BL是CPU发出,但CPU也是0V,

有个帖子跟你故障差不多,外接显内接时显时不显,显示时DP_VARY_BL为1.5V,不显时为0V,但没说解决方法 ,你查一查CPU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 ,这个信号 只要一出来,INT_LVDS_VDDEN就出来了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帖子跟你故障差不多,外接显内接时显时不显,显示时DP_VARY_BL为1.5V,不显时为0V,但没说解决方法  ...

DP_VARY_BL这个信号在图二中就有,下一步没发查,我觉得这个是屏的亮度调节那个信号!

网友A:
DP_VARY_BL转化成APU_VARY_BL不是用一个MOS管转化的 吗 ,你试试 把MOS管G极的1.5V加给APU_VARY_BL上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_VARY_BL转化成APU_VARY_BL不是用一个MOS管转化的 吗 ,你试试 把MOS管G极的1.5V加给APU_VARY_BL上 试试

Q61的G级有1.5V,但是还是没电压 R469阻值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P_VARY_BL转化成APU_VARY_BL不是用一个MOS管转化的 吗 ,你试试 把MOS管G极的1.5V加给APU_VARY_BL上 试试

APU_VARY_BL正常应该是3.3V才对,不是1.5V,是要R649上拉得3.3V,怎么可能是1.5V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U_VARY_BL正常应该是3.3V才对,不是1.5V,是要R649上拉得3.3V,怎么可能是1.5V呢?

我在想 你直接 吧 Q5 的3脚 和 1脚 短接了行不行 ?直接  给屏一个 供电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你测下你屏接口有没有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U_VARY_BL正常应该是3.3V才对,不是1.5V,是要R649上拉得3.3V,怎么可能是1.5V呢?

只是 看到一个一样的 帖子说显示时哪个信号 的 电压 是 1.5V  , 我也不知道那个电压 到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 你直接 吧 Q5 的3脚 和 1脚 短接了行不行 ?直接  给屏一个 供电看看能不能亮

直接给屏拉3.3不行,早就试过了。因为信号没开启有条件没工作完,所以强拉没用!

网友:
你这什么机器啊

网友A:
CPU发DP_VARY_BL信号需要检测到 屏 ,你查一下屏接口的INT_EDIDCLK和INT_EDIDDATA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发DP_VARY_BL信号需要检测到 屏 ,你查一下屏接口的INT_EDIDCLK和INT_EDIDDATA看一下

这2个都有3.3V    也测量了和屏线直通

网友:
Z475   AMD独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2个都有3.3V    也测量了和屏线直通

那 会不会 是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 会不会 是 显卡问题

按照理论来说HDMI和VGA都正常了,应该不属于显卡问题,我也没这个显卡芯片,这个芯片价格也不便宜,伤心!

网友:
你有一百分吗。万一不给我怎么办?

网友:
修得好100分没问题,小意思,我不是没有分,我大号有得是下载分,而且帖子在这里,没给你你可以举报,很简单!

网友:
给个图纸看看

网友:
联想Z475  AMD独显,论坛很多,我就这样也给不了你图纸!

网友:
我的帖子又沉了,大师们出来帮帮忙啊,我是真没招了!!

网友:
看看接口,打打数据线阻值,顺着查

网友D:
这种很麻烦,上次搞N480也是外显内不显,亏了一个显卡。查屏接口的SM总线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很麻烦,上次搞N480也是外显内不显,亏了一个显卡。查屏接口的SM总线看正不正常

屏接口有什么SM总线?

网友E:
以前碰到好多都是显卡的问题,或许新的架构不一样,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F: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碰到好多都是显卡的问题,或许新的架构不一样,期待高手来解答

以前不出LCDVCC基本和显卡不挂钩,所以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修好了我要说明的,现在还没修好!你有好的方案没?

网友:
线没有断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示波器,HDMI和VGA均正常,应该说显卡没问题吧

HDMI和VGA均正常也不能完全说明显卡正常
INT_LVDS_AUXP 由R118 3v 上拉你标示为 0.3V? 而INT_LVDS_AUXN 为3.0V?

网友:
重奖之下必有猛男,呵呵。我会认真学习研究

网友:
查信号呗,那个管子有问题,要么就是管子的工作条件没达到,怎么可能是0V

网友:
那信号也不对呀,SM总线就是信号发送接收用的线 单6的

网友:
版主说的对!遇到好多外接可以显示的!内接不显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H:
查下屏侦测信号正常不。

网友:
CPU有没有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HDMI和VGA均正常也不能完全说明显卡正常
INT_LVDS_AUXP 由R118 3v 上拉你标示为 0.3V? 而INT_LVDS_AU ...

这个我看过了,经过分压得到一个0.3V,一个3V,INT_LVDS_AUXP的R118和R191分压得0.3V,INT_LVDS_AUXN的R117和R202分压得3.0V。看图,注意看我划红线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下屏侦测信号正常不。

2个都有3.3V的

网友I:
我上次修到一台,也是外接有,内接无,换了ANX就OK了

网友J:
我换过屏线好的  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修到一台,也是外接有,内接无,换了ANX就OK了

那我这就没这么幸运了,大师,你理论不错的,帮我分析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换过屏线好的  就是这么奇怪

屏线,屏,这些都换过了,原始故障就是屏线烧了,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些机器屏供电没有也会不显示哦,还有ED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EDID幅度正常吗,不正常的话把上拉电阻换掉,没有示波器的话,先直接把EDID的上拉电阻换掉再说,不行 ...

这个是ANX发给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管LVDS是谁发出的,是谁发出就查谁啊

查了啊,CPU也换了,帖子里的条件我都标注了,不就是CPU的条件吗?可是没发现问题!

网友K:
可惜没有示波器测,不然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可惜没有示波器测,不然就简单多了

哎,就缺这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哎,就缺这点,

买个吧,这会省去很多麻烦,现在示波器也不贵

网友:
晕啊  ,你发两张帖子。这张完全一些,刚刚这张没看到

网友L: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这个EDID应该抓到屏幕了。因为我也有片也是这样的,内接抓到屏幕,就是没有后续动作。外接可亮机。最后换046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这个EDID应该抓到屏幕了。因为我也有片也是这样的,内接抓到屏幕,就是没有后续动 ...

什么046?能否说明白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个吧,这会省去很多麻烦,现在示波器也不贵

有这个计划了,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这个EDID应该抓到屏幕了。因为我也有片也是这样的,内接抓到屏幕,就是没有后续动 ...

你说的是南桥吗?哎  ,怎么回是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046?能否说明白点呢?

桥难道不是046的 ????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南桥吗?哎  ,怎么回是南桥呢?

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是桥 。实在没有办法,把桥换了,就好了。我的好像是K43T

网友:
屏线你松也会,内屏没显。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是桥 。实在没有办法,把桥换了,就好了。我的好像是K43T

额,没有把握,不想去动桥,我这是屏线烧了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以为从屏接口开始查,而不是在主板那头的接口查,屏供电,背光开启,一路往前,数字地 时钟,屏就这几个条件,屏高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没有把握,不想去动桥,我这是屏线烧了引起这个问题,

我那块也是,查完了。实在没招才换的

网友M:
有没有查过CLK阻值和各个LVDS阻值,以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Z475,独显,该查都查了,哎,

显卡干了没??  实在不行就关闭独显看能不能只有集显,也算是救活了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查过CLK阻值和各个LVDS阻值,以及BIOS

阻值和BIOS都已经测量刷过了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来自 广东佛山
外接可以显示,内接不显不一定显卡没有问题要看构架图如果显卡管crt和hdmi那么内接的是lvds信号是显卡的不同模块。很可能lvds模块坏了,而crt模块和hdmi模块好的,这种机子首先排除屏,排线,屏接口供电,仔细观察是否暗屏查背光电压,开启信号,有条件的用示波器测下lcd的两条数据时钟线如果接口缺电压那么追查它的来源有没有元件坏造成信号或电压过不了如果直通显卡多数是显卡的lvds模块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