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71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5-04):
如题,Y471A  板号:LA-6884P怎么修都不出CPU供电,郁闷中
接机是的电流记不清了,测+1.8VSP、CPU和集显无供电,换+1.8VSP供电芯片后其电压正常产生,电流到0.5A左右,不出CPU供电。经测25M时钟起振但全板无时钟,换HM65 PCH后时钟正常,CPU的SVID模块1.05V供电、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时钟、PROCPWRGD都正常,但CPU不发出SVID,CPU换过,BIOS刷过,ISL95831换过,但就不出SVID,望各位帮忙看下漏查什么地方???谢谢SVID三条线电压都是1.05V

网友:
啥情况,咋的没人回复呢。帮参考下

网友:
将cpu座子洗洗   也可加焊下  当然只是建议

网友:
这机子已经早都换客户了。让他换板不干。没想出是啥问题,该查的都查了,都正常,没辙了

网友:
换个ec试下看

网友:
PM_DRAM_PWRGD有了吗?没有就查sys-pwrok和pch-pok

网友:
不光是procpwrgd,还有dram,内存控制器,总线供电

网友:
你把95831的第24脚的电阻拆掉,然后开机看看是不是CPU电压就出来了。我碰到到EC引起的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