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ELL 品牌机主板G33M02无CPU电压

楼主(2016-05-04):
一个DELL 品牌机主板G33M02无CPU电压,说是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再开就不显示了,量主板内存电压,桥电压正常,CPU主芯片供电也是正常的,于是换CPU主芯片ISL6312CRZ,开机还是不行,没办法再仔细量吧,量到桥上面Q20时,有1.8V供电,没有电压输出,于是拆下换上一个3055,开机量有1.2V电压,上CPU,内存,开机跑码正常。此板修复 。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6-11-12):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遇到wucpu供电的可以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pg,vi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