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刷完BIOS一直响

楼主(2016-05-04):
一开始不亮机,刷完bios亮机一直响。

网友:
bios刷的不对吧

网友:
什么响声?

网友:
就是啊 怎么响 长鸣?【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一直响,就像按着键盘报警那种响。

网友A:
不开机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电流到多少啊

0.8左右。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不对,在找个试试

网友B:
不过内存·· 看看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 看看桥······

不是内存的问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内存的问题,是桥的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