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不识别优盘

楼主(2016-05-04):
THINKPAD E530 不识别优盘,测试USB接口阻值电压都OK,刷U6 OK

网友A:
写的好简单 可以附上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好简单 可以附上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写的太详细了,客户些一百度,我们同行们都收不了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的太详细了,客户些一百度,我们同行们都收不了钱了

对于一些操作和通病 可以发帖的时候加个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些操作和通病 可以发帖的时候加个权限

谢谢。以后,通病我都加权限

网友:
还好不是PCH,BIOS故障率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