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台式机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6-05-04):
接一台台式机,不显示,换显卡OK,显卡换其他电脑也OK,但他自己的显卡接他的主板无显,换DVI头。。。。。折腾了很久,还是无解,正郁闷时,不小心弄翻了显示器,就换了一台,晕,OK了,原来是 显卡识别不到我的显示器,坑爹啊,

网友:
首先你是接修一台台式机,不显示。

那对于你的显示器,显卡识别不到
那用户的显示器也识别不到,,这么巧合,,无语

网友:
用户肯定没带显示器嘛,用户带显示器干嘛。

网友:
识别不了显示器?没听过啊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显示器刷新率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显示器刷新率太高。

恩,应该是刷新率问题,不过,修的时候没想到,

网友:
有这样的案例出现过。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显示器刷新率太高。

进系统才有刷新率的说法   如果是刷新率  开机BIOS自检画面的可以看到了   有些高大上的显卡接古董的液晶显示器没显示是 有前科的   你第一次碰到而已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