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T88HT型创维彩电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6-05-04):
25T88HT型创维彩电黑屏故障维修

  电脑黑屏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但是如果说电视黑屏那你又遇到过没有呢?最近收到一台25T88HT型创维彩电就发生了黑屏故障,造成创维彩电黑屏的原因有很多。下面小编把创维彩电黑屏故障的维修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参照。

  故障现象:

  25T88HT型创维彩电,开机后,只有屏幕顶部从上至下依次有蓝、绿、红三条彩色细线,其余部分黑屏。如图:

创维彩电 图1

  创维彩电黑屏故障分析检修:

  该25T88HT型创维彩电属于创维018机芯。开机后,测量主板+B电压为+140V,正常。接着测量视放板电源供电210V也正常,但显像管R、G、B三阴极电压均高达200V,说明显像管三枪截止。接着测视放板上的R、G、B三基色信号输入端电压都不足2V,明显偏低。根据经验,引起创维彩电黑屏故障多与场输出电路工作异常有关,因此把检查重点放在场输出电路上。

  该创维彩电场输出块IC301采用TDA4863AJ,如图所示。正电源由①脚加入,负电源由④脚加入。场锯齿波信号分别从⑥、⑦脚输入,送到场块内部差分放大器的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端,功率放大后由⑤脚输出。

创维彩电 图2

  实测TDA4863AJ各脚电压如图。

创维彩电 图3

  逐一检测场块各脚外围元件,均正常,判断场输出块TDA4863AJ内部局部损坏。换新后试机,创维彩电黑屏故障排除,此时测得视放板上R、G、B三基色信号输入端电压约为2.8V。

  总结:该25T88HT型创维彩电场输出块TDA4863AJ内部损坏,导致场输出电路反馈至CPU电路的场逆程脉冲异常, CPU发出保护指令,视放电路关闭,从而出现黑屏故障。

  提示:TDA4863付是一款双差分输入的宽频场输出块,内置场回扫发生器,无需场逆程供电。而TDA483J内部无场回扫发生器,故两者不能直接互换。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从那抄来的,是CRT电视,而帖个液晶电视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