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50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5-04):
昨天接到L750 触发掉电 H55 芯片的  第一次开机 到屏亮 过几秒 就掉电了 主板上的电池灯和电源灯亮黄灯 不可以触发 但是第二次就可以再次触发不过还是掉电 电源灯和电池灯不亮 BIOS 刷过了 EC换过了 不知道有没有图纸 版号是 DABLGDMB8D0 REV

网友:
查哪一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上波器测每路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波器测每路的电源好信号

没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