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TS250显卡

楼主(2016-05-04):
今天接修一块耕升GTS250显卡检测不到显卡,插到主板上没有任何提示也不报警。

本来很脏,经过清理清灰看起来还可以。

由于检测不到显卡且风扇正常转,首先怀疑就是数据总线有问题掉件,经过仔细观察没发现掉件腐蚀等问题稍微的打了二极体值也没发现问题,接下来就是盲扫各路电压,发现问题。

                                                                       Q17 G极  0V  D极 0.85v   s极0v
感觉问题就该处在这里了,接下来就是顺藤摸瓜找到RT9259由于没有图纸只能猜测。

1路PWM输出是0.85V感觉有点低大约应该在1V左右才对测量一下RT9259个脚电压基本正常果断换9259。

更换后。

原来的0.85v变成了2v。

q17 s极变成了1.08v 看来差不多了。

找了块垃圾箱里的板子上点竟然亮机了。

好了今天中午有人请吃饭。

网友:
换显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显存供电芯片吧,电压这么高

网友A:
楼主的那个显卡测试工具 那买的 。是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那个显卡测试工具 那买的 。是自己做的

8块钱买的修显卡挺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块钱买的修显卡挺好用。

那买的发个链接

网友:
学到一招,正好我这也有一批显卡要搞,正愁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块钱买的修显卡挺好用。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
RT的PWM控制芯片一惯故障率高,早些年945系列主板的RT CPU供电芯片修的我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买的发个链接

刚才翻了一下购买记录找是找到了不过此商品已下架了14年买的一直没用,淘宝上有很多搜一下PCIE1X转16X转接板。

网友:
那个修显卡的板 自己可以做

网友:
其实楼主这个图可以借鉴的

网友:
一个一个查电容电压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翻了一下购买记录找是找到了不过此商品已下架了14年买的一直没用,淘宝上有很多搜一下PCIE1X转16X转 ...

找了下,发现现在基本都在26到40范围,板子基本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下,发现现在基本都在26到40范围,板子基本一样的。

只要板子不要其他的附件就便宜,这转接板还有USB3.0转接线和1X转接卡可以找一下其他店有没有只有板的其他不要。

网友:
没有分析啊,楼主。那个电阻是分压的反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块钱买的修显卡挺好用。

哪买的,我也要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