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机主板IH61MA 不开机

楼主(2016-05-04):
联想台机主板IH61MA 不开机,测无3.3待机,待机3.3是由小MOS管给你,用702代换后有待机但还是不开机,由于没图纸,不好查

网友:
原来是I/O坏了,原I/O是IT8728F-FXS,由于手头无后缀FXS的8728F,所以就用IT8728F-BXA代换,代换后待机有了,但还是不开机,点开机针测8728F的72脚有3.3-0V跳变,但72脚没有电压,也就是说PCH没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RSMRST正常吗?查下RTC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来吧,这种故障还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
先从待机条件查起,不想查就直接压桥试试

网友:
73脚吧没输出,换个IO还是不行?

网友:
换回一样的IO,再查其他吧。

网友:
IO都不一样,脚位有差别吧?

网友:
这种板子必须有图纸不然找不到东西南北阿

网友:
问过卖IC的他们说8728F只要不是带GB的,可以通用

网友:
I/O代换应该没问题,按开机键72脚有跳变,说明I/O已发出开机信号给PCH,但PCH没有发出信号给71脚

网友:
待机损坏换后还不行,检测一下桥

网友:
查供电时序

网友:
换同型号的IT8728F-FXS后能开机点亮,但关机后5秒立马自动开机了,短接开机针和系统下关机一样,关机后5秒立马自动开机

网友:
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3.3被io短路了吧

网友:
BIOS刷了,还是关机后5秒立马自动开机

网友:
大师找个一样的 吧

网友:
IO最好找型号一样的。

网友:
看到楼下回复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遇到好多块联想IH61的板子,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IO 没换好吧!

网友:
BIOS问题吧?好几块都是这样在,刷BIOS后正常

网友:
加南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6-06-07):
这个机器要跑线路 还要阻值ka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也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702小MOS管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感觉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人有图纸吗?

网友(2016-07-19):
看看背面有烧断线的没,在内存旁边

网友:
我刚才修一块,背部断线的

网友:
这种IO芯片有分GX DX FX都通用

网友:
修好没有楼主

网友:
IO还是用型号一样的好,省的出别的问题

网友(2016-08-19):
楼主你这块主板搞好了吗?我也有和你一样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 我换别的IO上去也是有待了 但是也开不了机啊 今天定一个IO回来 明天换上去不知道行不行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