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B16 时钟电压3.3V A15没复位

楼主(2016-05-04):
PCI B16 时钟电压3.3V  A15没复位

全板电压都有了,就是没复位

两个主板都是这个故障

测CPU供电芯片PG 电压有3.3V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PCI时钟会有3.3V    时钟芯片都换过了

麻烦兄弟们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路过  学习  收藏了

yuchao454875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请问楼主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系列的,AMD的可以一般与南桥和HTVLD信号工作有关系。

网友:
B16 3.3V太高了,看你PCI—E的时钟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