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6-05-04):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G480开机白屏,你们碰到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像灰屏 不是纯白吧

网友:
查查屏接口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灰屏 不是纯白吧

是灰屏,我还以为插屏线能好呢

网友:
我测试过了,3.3V    19V都有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吗

恩恩恩,就是不显示

网友:
问题这么 是同行吗  论坛得管理管理

网友C:
还少一个3.3V啊,有两个的,一个是开启,一个是显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少一个3.3V啊,有两个的,一个是开启,一个是显卡出来的,

修好了,我刷了个BIOS就显示了

网友:
修机三板斧

网友:
额,刷好了就行啊,

网友D:
遇到几类屏幕青绿色但无字 刷bios好的

网友E:
桥显卡都在可能屏接口那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显卡都在可能屏接口那芯片看看

已经好了,我刷了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遇到几类屏幕青绿色但无字 刷bios好的

恩恩恩,我也是刷BIOS好的,现在的问题都是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恩恩,我也是刷BIOS好的,现在的问题都是刷BIOS了

呵呵 应该说遇到这类可以首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屏换了没有    有没有显卡

网友:
这好像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