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酸历程维修一台进水惠普G4 DA0R23MB6D1

楼主(2016-05-04):
今天接到一台HP G4 进水 ,拆机看了下 ,3。5.V控制芯片有明显的进水发黑,其他的公共点的电容有进水氧化的样子,暗喜,估计换个3.5V芯片就可以了,先清洗了主板,看到这个芯片只有一个引脚的连接线腐蚀断了,飞个线连接好,接好上电源,待机有点高0.04,可以触发了,测3,5V出来了,电流跑到0.350V不动,测其他电压只有1.5V内存供电出来了其他电压均无, 3,5V,芯片的23脚PGOOD电压只有0.33V正常3.3V。断电测这个脚对地只有180欧姆左右,一路追查到

先找到这个PU1脚上有点氧化过,换上新的23脚对地有500欧姆左右了。1.1V出来了,还是哟短路,继续追查

PU11 桥的供电,结果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这个芯片上面有已经明显有烧坏。换新后测23脚对地无限大了,上电1.2V有1.15V了也正常了,结果电流跑到1.4不跑了。上不上内存一样,看来还是哟短路,这时摸了下桥哟发热,反面有个电感烫的要死(L67),测电感对地0欧,看来是桥也挂了,料板上正好哟一块换上,电流到1.2 不动了,真的是见鬼了,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转换电压也出来了。本来想刷bios,手头正好有cpu,就先换了下试试,结果电流跳变正常了一路上到1.2在等下上到1.4.接上外接亮了。这个时候想可以收工了,结果看到这个电脑的一个USB 接口已经烂了里面的都已经短接到外壳了,测了下5V没了,这边的两个USB接口都没有5V,看来还有小问题。问过顾客才知道,原来这个接口很早就被弄坏了,看来是这个烂接口导致短路烧了USB控制芯片, 找到芯片换了一块,接上电源待机0.2 正常了。看来原来待机也是这个芯片坏了引起的偏高,装机完工。

网友A:
问题不算多,为什么要打心酸,技术牛叉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很好修  要么很难修  修好也怕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算多,为什么要打心酸,技术牛叉

写的时候都是跳过的过程了啊,,从中午接手到晚上9点才搞定啊。

网友:
谢谢   加分的兄弟

网友:
怎么只有图纸。

网友:
进水的最喜欢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时候都是跳过的过程了啊,,从中午接手到晚上9点才搞定啊。

那不划算 ,9个小时,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清理主板 有图纸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的主板断线很多,腐蚀的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