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321pwd不显示

楼主(2016-05-04):
一台联想2321pwd的显示器开机联想的logo显示完就不显示了。但灯管亮。屏上什么都没有。不是白屏。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能显示LOGO就基本正常了,不显示时还背光亮,,

网友:
要么你先写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可以代换一下锁定故障范围

网友:
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24Cxx内的数据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程序把  这个应该不是 灯管的亮一下灭把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接受不到输入的信号。

网友:
应该是 驱动板  程序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的问题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出现程序的问题,线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