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XU411电流0,88-1.0A不显,量CPU 内存电压正常

楼主(2016-05-04):
如图,是直接干桥,还是换桥呢。桥上家已加焊了。

网友:
加焊CPU,这本子都这问题

网友:
先刷blos在搞cpu,blos代价小CPU代价高啊

网友:
这种的机子还没有修到  先刷BIOS 看看

网友:
先刷BIOS风险低些

网友:
对啊,试试刷bios、然后再焊cpu

网友:
哧。电流是达到1.0A了,怎么是CPU部分啊。没有编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