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6-05-04):
拆下电池、光驱、硬盘。接上可调电源0100A,按开关无反应(明显待机偏高)。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待机芯片95280易坏。
观察主板上无动过、烧毁、进液等现象。打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公共点都正常。再测3V5V电感,3,3V已经出来了(这个机器是按开关以后才会出来的)。说明是待机电路的问题。那就直接换芯片吧,换上去待机0020正常了,按下开关(完美开机)。但装上去待机又回到了0100A(坑货啊)。继续拆机。测量3.3V又出来了(难道是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正常了。尼玛,现在不慌装机。多开几次又回到0100A了。肯定是待机哪里不对,直接换掉电感后端的电容OK了。每次开机都正常。

网友:
95280可以说是个奇葩

网友:
嗯,确实够奇葩的。

网友:
说实话 没搞懂

网友:
D95280的芯片目前市面上很多假货,遇到你的这个现象 我都是先加热下就可以开机。但是必须要换掉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95280的问题,一般都是两个电容问题多。反正我好久没换过95280芯片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奇葩机器

网友:
奇葩机器。。。

网友:
电容坏也容易导致 待机芯片 坏吗

网友:
这个联想的修的好多最近

网友:
D95280  这个送钱的机子,现在E440  SR17E 又是通病,唉现在的THINK 真是恼火 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D95280 的芯片我也换过不少,都好了,新手如果焊不好会大短路的,没遇到过电容问题,楼主换掉的那几个D95280 都坏掉了吗?电容漏电了吗?如果电容漏电的话,电压不稳也会烧坏D95280吗?那这个芯片也太脆弱了啊。以前修别的机器,掉电的故障,好多是 3V,5V芯片电容漏电,换掉就好了,没有芯片也坏掉的道理啊。

网友:
你是换3V5V的两个电容,还是换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多年前老衲就遇见了。。。那个时候芯片30一颗

网友:
现在的滤波电容老不稳定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