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y480 无集显电压 !!!

楼主(2016-05-04):
y480 无集显电压 !!开机电流 1.02 插不插内存一样! 测量其他电压正常 包裹2级转换电压都正常 bios刷过
本人是新手 望指点!!!!

网友:
希望高手们 给点思路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检查内存过了没

网友:
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是南桥的 问题

网友:
修过同样的 请指点一下

网友:
请高手们 指点一下

网友:
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集显供电要跑马之后才有的。要往跑马不正常上修。,现在该应该是没有过内存。可先考下显卡,再试试换CPU。

网友(2016-06-08):
换一个南桥看看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修好了吗?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