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2936-b 不能上电的维修 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6-05-04):
通电后 绿灯变黄灯  直接测量了 ec的开启待机电压的信号 SMC_PM_G2_EN有 开启电压 也有  就是没有PM_SLP_sus_L  这个信号也是待机部分的  待机没有完成这是不会上电的   查下电路发现  rtc 电路由问题
把电容换了就上电了    总结下 rtc电路正常后 才能有PM_SLP_sus_L   开启 sus电压

网友A:
这个信号示波或万用表打值可快速发现吧。

网友B:
你们修一下多少钱,我修苹果的一般报价都是800至1500,现在苹果不赚钱还有事笔记本可以赚钱的

网友:
能搞好就OK,苹果才有钱赚

网友:
小电容引起的血案啊··

网友:
万用表打值可快速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修一下多少钱,我修苹果的一般报价都是800至1500,现在苹果不赚钱还有事笔记本可以赚钱的

差不多的  看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示波或万用表打值可快速发现吧。

该说的 好像你都说了 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苹果的太严谨呵呵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苹果本本,这么赚钱,我真想来学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来    来学学习了

网友:
苹果维修技术多发,学习了,

网友:
还不会用点用图

网友:
苹果 那点位容易 折腾个一会功夫 就会了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