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暗屏通病

楼主(2016-05-04):
坏件 f4901 保险坏 (屏线背面)
感谢 迅维 感谢 发帖的   所以今天我也发一个  修好了   太高兴了

网友A:
不是吧,你就修了一台,能叫通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你就修了一台,能叫通病吗

就是通病啊 好好的 为什么 f4901坏啊
而且 网上 有2个人 和我一样 修好这个问题  你明白了吗  亲爱的

网友:
暗屏  保险坏真走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病啊 好好的 为什么 f4901坏啊
而且 网上 有2个人 和我一样 修好这个问题  你明白了吗  亲爱的

亲,好吧,算是通病,但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C:
貌似还没遇到过这个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没遇到过这个暗屏的

可不是 咋滴 我今天是第一次   然后我就发帖贡献了

网友D:
这个是通病啊 我怎么没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啊 我怎么没遇到过啊

我干这么多年我 也是 才遇到啊

网友E:
是的,THINKPAD这样的本,一般都爱坏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THINKPAD这样的本,一般都爱坏保险

是啊  连美女都知道了 这都不是 秘密了

网友:
这机子问题特别的多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的吧

网友F(2021-11-09):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病啊 好好的 为什么 f4901坏啊
而且 网上 有2个人 和我一样 修好这个问题  你明白了吗  亲爱的

确实不知到是不是通病   我这是客户换板后开机暗屏 不过我排除了屏幕跟排线果断检查主板也确实是这个地方保险烧了 而且旁边两颗电容也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F:
确实不知到是不是通病   我这是客户换板后开机暗屏 不过我排除了屏幕跟排线果断检查主板也确实是这个地方 ...

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