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电流跳变很欢快 就是不亮 老看到听到别人说是通病 自己今天遇到了

楼主(2016-05-04):
拆机后 没想什么通不通病的问题  瞎看了一会 发现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   无意间发现在风扇附近有两个元器件烧坏了  看了下 元器件的标号 正好没有表  再仔细一看 顺着铜箔到了屏线接口的1pin和2pin  这不就是19v吗  心里有谱了  测量发现 电容击穿短路  电感 烧的阻止异常  19v通过去还有3.3v电压 差点把我搞晕了  不会是屏供电电压吧   屏供电电压是3.3v  不放心打开电路确认了下  不是屏供电电压  就是led升压的19v供电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暗啊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你这个电阻烧了  旁边电容最好拆掉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  你都不看大小灯吗

网友:
修机器怎么可以没表啊,你一般修机器不用吗

网友:
对啊 这通病·修了好多个了··我们一般都是短路的··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送钱滴

网友:
送钱来了  就收这

网友:
八条腿供电场管易烧

网友A:
我手头上有一台Y470。3.3V时正常时不正常。头都大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后级为题。都研究好几天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有一台Y470。3.3V时正常时不正常。头都大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后级为题。都研究好几天了。哎

吧3.3的场管  电容都换了  不行吗

网友:
大短路,就喜欢这样送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吧3.3的场管  电容都换了  不行吗

后级的问题。板上的电容看起来都是黑黑的。都不知道哪个才是漏电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级的问题。板上的电容看起来都是黑黑的。都不知道哪个才是漏电的那个

你看图纸 吧后级 一个一个断开试试呢

网友:
好久没修过这个机子了。好期待啊。

网友:
CPU供电 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还没有修到这个问题的470本。

网友D:
。。。。。,楼主感觉你修机器好粗鲁啊,这机器的屏供电是通病来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图纸 吧后级 一个一个断开试试呢

不管加热哪里都可以用很久。这是玩时间的机器。

网友:
屏供电故障的钱都不知道捡到多少了

网友E:
这个会出现屏暗的

网友:
暗屏    外接是否正常,我会先换个屏

网友F:
怎么回事啊、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会出现屏暗的

是的  的却是暗屏 背光没有开启 就是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感觉你修机器好粗鲁啊,这机器的屏供电是通病来 的

我是大老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修到这个问题的470本。

我修了 就等于你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加热哪里都可以用很久。这是玩时间的机器。

你这说的不太靠谱   电容都击穿了啊  还加热能用好久  我吓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回事啊、还没有遇到过

你今天 不就遇到了吗

网友:
这个帖子 可以沉了   没什么技术的可以沉了

网友:
楼主这个出这问题是屏供电的19V电容短路,所以不是屏暗,而是接电源短路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帖子

网友:
这个是通病,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应该是大断路吧,有y470我自己都有修过两个,就是屏线接口的电容短路!上电流表就是大断!!!

网友G:
那边要处理好  不然很可能又是大电流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了好多都是这里问题

网友:
确实是通病,屏接口这个电容很容易短路

网友H:
屏街口旁边电容烧,大短。。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

网友:
就换了这2个东西就好了?到省事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联想机器就爱坏屏线旁边的19V

网友:
这个短路通病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烧保险电感了,19V供电进不了屏了。

网友:
这种毛病Y470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街口旁边电容烧,大短。。好像是通病

不是大短   电流跳变还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边要处理好  不然很可能又是大电流

早都处理了  贴纸了以免隐患

网友:
好经验,以后遇到用得上,加分支持下。

网友:
是Y470 吗 显卡供电不全

网友:
通病。。。。一拆机就看得到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送钱la

网友:
通病了,没多修

网友:
还没碰到这个, 一般都是8条腿的烧

网友I:
暗屏了吗。仔细看下

网友J:
此供电为老公点过来的,短路的话会导致大电流的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应该是屏暗吧

网友:
这不能算通病吧?

网友:
这个通病确实送钱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暗平吗? 楼主有没有仔细观察

网友:
这破机器这位置是容易坏 昨天秒了一台  哈哈  这钱好赚

网友:
送钱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暗屏了吗。仔细看下

绝对暗屏  从实际和理论讲 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此供电为老公点过来的,短路的话会导致大电流的

实际 不是大电流  确确实实不是大电流

网友:
通病了吧 暗屏 短路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这确实是通病来的

网友:
遇到过大短路,这个电阻烧了,先是不触发,然后是暗屏,也是换了这两个

网友:
这个短路,没弄到屏幕还是不要紧的

网友:
19V屏供电短路导致烧保险 这种问题真是送钱

网友:
来钱好快啊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了 一般都是大短啊?你还能触发?神了!!!

网友:
相当 好的经验呀,,,

网友:
值得学习,,,,,这样的问题很是少见的,,,

网友:
Y470一般屏接口附近很多元器件腐蚀的,风扇海绵垫惹的祸

网友:
这机子经常19V电容短路,跟那个显卡转换电路出问题。

网友:
送钱的故障啊,感谢分享

网友:
已经是老经验了!~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过,

网友:
y470经常出这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也 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坨锡的故事

网友:
你这为什么没短路呢?一般是电容短路 造成小电感烧断,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看下图纸不就行了么

网友:
可怕居然没表

网友:
捡钱 了 感觉

网友:
一般都是大短路啊,可能电容断开了都,

网友:
短路 好收钱

网友:
应该是暗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