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改高压,被折腾的遍体鳞伤

楼主(2016-05-04):
接一显示器,故障时,按开关量一下就灭。人人都知道是高压保护,要不高压板坏要不灯管。

火速拆机,点灯管套件点灯管。一切正常,故障锁定在电源高压一体板

插板测量电压,5V实际5.14V正常。12V 电压跳变 0.34左右上下跳。

12V输出不正常 跳变先修12V(这里走了弯路~!) 过程不多说了,换12V滤波电容、12V肖特基二极管、光耦、431、22μF 50V电容都无果。。还是跳变,火大了。。IC也换掉。。。郁闷 还是一样的。。(过去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能换的都换了怎么办。
仔细想,既然高压保护,会不会是高压板部分损坏导致12V跳变,赶紧找了个参考电路图 跑了下12V到高压板的线路,发现是J182导线直接连,马上断开J182,  12V正常了 ,实际测量时15.16V。。断开,改个通用高压板吧,通用高压板 红色线接12V   黑色接GND   黄色对应接ON/OF,上灯管测试。问题搞定。。
上图:  粉红色那跟导线 (经验,下次遇到保护的电压不正常。得先断开高压板部分。)

说着感觉挺简单的。。实际修了1个多小时,,唉。

另外有个问题:这种电源板。。那个8脚IC怎么拆。用风枪温度稍微高一点 电源板都鼓泡了。谁有好的经验?
关于这个问题。测试出来了。。。所有脚上锡。风枪190度吹到锡融化 镊子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起皮

网友A:
楼主维修经验不足呀   烙铁就行了  两边加上锡丝等化了就硬翘 背面有胶占住了

网友:
没事,多折腾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B:
想修好也不难,要是改最好是把高压的保险断开

网友C:
发现网上买来的高压板,给用户换上,都用不了太久,

网友D:
8脚ic 用烙铁加刀片完美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经验不足呀   烙铁就行了  两边加上锡丝等化了就硬翘 背面有胶占住了

新手啊,,我只会换灯管,修通病,带换级别的维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脚ic 用烙铁加刀片完美拆

我在想可以不可以一坨锡,把8个脚连起来。。然后融掉用镊子拿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修好也不难,要是改最好是把高压的保险断开

高压板供电已经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可以不可以一坨锡,把8个脚连起来。。然后融掉用镊子拿起来。

芯片下面有胶

网友:
其实遇到这种问题 首先断开负载 看看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会缩短维修时间!!

网友E:
还是不知道怎么拆。。稍微多焊一会儿 下面就鼓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发现网上买来的高压板,给用户换上,都用不了太久,

很多是灯管坏,换这张没有保护的高压条,最后,就是全烧毁。

网友:
确定电源是否正常一般都是要确定负载是好的前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多是灯管坏,换这张没有保护的高压条,最后,就是全烧毁。

大哥的意思 ,,不建议改通用高压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是灯管坏,换这张没有保护的高压条,最后,就是全烧毁。

我用的液晶显示器里面拆的好电源板测试灯管的。。如果灯管坏 。肯定直接保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的意思 ,,不建议改通用高压板咯。

关键是判断准确,哪里的故障,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知道怎么拆。。稍微多焊一会儿 下面就鼓起来了。

风枪温度低点,加热面积大点,时间长点,用风枪完美拆卸,用镊子夹着,一边吹,一边试着拿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高压芯片或者是8脚的管子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是灯管坏,换这张没有保护的高压条,最后,就是全烧毁。

确实如此,大部分都是这样,,后来烧的更严重

网友G:
风枪温度调低点,八脚元器件的引脚上点焊膏或者用烙铁焊一遍,再用风枪快速的给芯片来回加热,再绕着芯片引脚吹就好,这芯片下面是有胶粘住的,中间也要适量的加热。装新的芯片要先把引脚上锡,再用烙铁焊上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枪温度调低点,八脚元器件的引脚上点焊膏或者用烙铁焊一遍,再用风枪快速的给芯片来回加热,再绕着芯片引 ...

拆卸已经研究好了。。。脚上上锡。。。。风枪190度 刚好。。嘿嘿

网友:
8脚IC不用风枪就铬铁就可以搞下来,一边一边的弄

网友H:
楼主一开始思路就不对,症状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一开始思路就不对,症状很明显

我么以为12V不正常引起高压不正常。。谁知道反过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很多是灯管坏,换这张没有保护的高压条,最后,就是全烧毁。

版主  网上卖的高压条都是没有保护的么?那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  网上卖的高压条都是没有保护的么?那岂不是很危险

大多没有。去买基地单独四个高压包的还行。

网友J:
你咋不测一下12V负载是否有短路呢?唉。。。白折腾那么久。。。

网友:
4606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咋不测一下12V负载是否有短路呢?唉。。。白折腾那么久。。。

新手撒。。经验太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判断准确,哪里的故障,修哪里。

用网上买来的高压板测试灯光,吃了很多亏后。后来鄙人想了个简单的方法,直接改四颗灯管备用,有保护的直接上新灯管,如果不保护就换灯管,还是保护就修高压板。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网上买来的高压板测试灯光,吃了很多亏后。后来鄙人想了个简单的方法,直接改四颗灯管备用,有保护的直 ...

我是用废屏中拆出的灯管测试,遇到过LG的屏,灯管 高压板全完蛋。

网友:
新手啊,,我只会换灯管,修通病,带换级别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网上买来的高压板,给用户换上,都用不了太久,

我给客户换的高压板使用1年多啦,正常服役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用网上买来的高压板测试灯光,吃了很多亏后。后来鄙人想了个简单的方法,直接改四颗灯管备用,有保护的直 ...

我买的那种四口独立的高压板,测灯管很好用。它可以接任意个灯管或者任意口,都可以亮。遇上单个灯管坏加上高压板的坏的,直接换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吗?

网友:
12V升压电路短路,虚焊。查12V的升压变压器,升压场管,推冤等。

网友L:
有些是要断开后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些是要断开后期的

拆了导线就断开了哦

网友:
现在都这么修??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坏,高压板坏的很少,高压板坏一般都是高压线圈烧,8脚的不用风枪,用铬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买的那种四口独立的高压板,测灯管很好用。它可以接任意个灯管或者任意口,都可以亮。遇上单个灯管坏加 ...

测灯管用 碎屏显示器里面的就行了啊。。。

网友:
一般这种小八脚我都是直接上烙铁就好了,12v跳变5v正常应该先断开高压供电的,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加锡用焊吧

网友:
摘那个芯片的话两边一起加锡,很容易就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