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55A主板维修,附BIOS

楼主(2016-05-04):
  客户拿板子过来说:点不亮。

板子型号。

打阻值,观摩板子没发现短路,断线现象。直接上电测量。可以跑码,档80不过内存.上了内存还是不过内存。

既然板子可以跑码,只是不过内存。桥 CPU 总线供电直接略过。查内存三大系统总线电压SCL 3.3v正常。

SDA 电压:3.3v正常。

量到VDDSPD处电压:0V .故障就出在这里,缺少3.3v电压。

断电。上负载测量VDDSPD处打阻值:无穷大,明显有断线现象。

      手上无图纸,观摩板子了好久也不知道哪里断线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电容 电感 内存槽下断线。
实在找不出断线的地方,直接橙色线3.3V飞线过去。

   飞好线,再次打阻值 亮VDDSPD处3.3V电压也有了。断电 上内存,不档80了,也过内存
亮机了。

    断线造成,内存系统总线没有满足,导致不过内存。菜鸟维修一列,献丑了。

亮机备份BIOS.

网友:
顶一个,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spd真是爱断线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A:
为什么VDDSPD总是断线

网友:
捡钱故障

网友B:
档80是不过内存嘛~!。。第一次见 留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VDDSPD总是断线

与线路板铜箔宽度设计和热插拔内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档80是不过内存嘛~!。。第一次见 留意了。。

不过内存电脑主板一般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