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进水机器

楼主(2016-05-04):
dell 5521 泡水,水泡水一点都不过分,客户拿过来主板大面积腐蚀,酒精清洗,烘干之后,现在18V 0.007电流  18.1V电流开始跳变    19V之后稳定在0.260左右,主板无发热,不触发

网友A:
0.26的待机 电压应该 有点高,查一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6的待机 电压应该 有点高,查一下 是不是有短路

更换RT8205 为51125 之后电流直接0.60,求思路

网友:
你测一下公共点 和3V5V电感 的 阻值,看看哪里短路了,待机  0.6太高了,

网友B:
仔细检查下进水的地方,看看电阻有没有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下进水的地方,看看电阻有没有掉

没有啊,哪位大神可有笔记本维修基础之类的资料分享给我,本人手机维修工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