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 ver3.00维修

楼主(2016-05-04):
同行拿了块ONDA G41 ver3.00说不开机,插上电源发现点开关键没有反应,测一下开关键发现电压是4v左右,不太正常因为开关键一般不是3.3上拉得来,就是5v上拉得来的。测一下3.3v待机输出发现确实电压不正常4v,马上换上三端稳压管,还是一样果断换了分压电阻,再测3.3v电压正常了。开机测试不料主板跑马刚过内存就掉电了还不段重启,晕死了测内存工作条件了正常。不会有2过故障吧,没法继续修咯,现在故障我掉电重启,有些主板不过内存也会掉电,内存工作条件都有了,先刷过bios试一下,过bios刷了还是一样。因为论坛只有一个同版本盐bois,也不知道那bios是好是坏,最后找了过 G41L ver3.00版本的bios刷上居然正常点亮了。把bios也献上。大家有分的加过分。 G41L VER

网友:
现在的bios 提供的详细信息太少了

网友A:
是换的接地分压电阻还是不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的接地分压电阻还是不接地的?

一般是分压电阻不对,阻值不对造成分压的电压过高

网友:
维修不怕苦,会有收获的

网友:
二线板,很坑找个BIOS 要么官网没有,要么有了不好用,还找不到图纸

网友:
寨板 BIOS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开关针4v是bois问题?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牛,又学到偏方

网友:
BIOS的问题还真是千奇百怪。看来以后要习惯性的刷一下

网友:
楼主 昂达官网下载的不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