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奇怪现象

楼主(2016-05-04):
今早接一联想 说是不开机 上电 电流跑到0.8-0.9 左右停止 屏不亮

紧接着拆机 换测机内存 电流一路飞奔 直至1.3-1.4 亮机

怀疑内存问题 又安装原机内 发现又可以亮机 开关几次都能亮机

大神帮忙看下啊!!!

在线等

网友A:
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本子很烂感觉

网友B:
会不会时间用长内存脏 接触不好

网友:
哇  好奇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遇到过??

这种问题是很坑啊

网友:
很烂?有很多通病?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时间用长内存脏 接触不好

有时候内存插主位卡槽 还是 不亮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我还见过有些THINK的本子 只有一个槽能用  大都是把内存换到另外的槽 然后给客户 还没见返修过 至今不知道为啥

网友C:
等于是内存没坏呗!装上又正常了

网友D:
吧内存 槽子洗洗刷刷  能稳定就行了

网友:
等大神吧,这个我是给不了有用的回复了。

网友E:
等你碰到这机进蟑螂多的你就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你碰到这机进蟑螂多的你就头痛了

为啥啊 别提蟑螂了  修过餐厅拿来的一体机   真是要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吧内存 槽子洗洗刷刷  能稳定就行了

洗刷刷完了 稳定就可以了吗 担心又不亮了。。

网友G:
烤一烤呗,可能回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于是内存没坏呗!装上又正常了

很有可能   但是观察了一下  之前接的挺紧的 费了点劲才拔出来的

网友:
这也算是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烤一烤呗,可能回潮了。

回潮了?你是说潮湿导致的吗?

网友:
怎么说?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你是怎么解决的 同型号吗

网友H:
就是内存那进了灰尘接触不良导致的 有橡皮擦 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洗刷刷完了 稳定就可以了吗 担心又不亮了。。

这种现象有可能就是 内存接触不良 没事回来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是内存那进了灰尘接触不良导致的 有橡皮擦 擦擦

哦哦  我有洗板水 能擦吗?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I:
开机为什么没有报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机为什么没有报错呢?

报啥错啊  ???

网友:
- -!   也是辛苦你了  兄弟

网友:
不放心可以洗板水洗洗槽子  内存金手指也可总橡皮擦擦

网友:
今天一个G460只能用一个内存槽,测量发现那个内存槽的好几个线到CPU的是无穷大。CPU是上好了测的、    断线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遇到过N个这种奇葩案例了,有时候是屏,有时候是内存。

网友:
擦擦就搞掂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洗了再烤烤,试试看

网友:
这贴子就不发了吧?  常识性维修方法。

网友:
内存s松了也哪个贴?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引起,清洗后可修复不良。

网友:
跑0.8不亮是挡内存啦吧,不亮时查VTT,和内存复位有没有

网友:
这款机子我看好像是引导出错了。bios记录的引导,你应该是更改过了,我已经遇到过了,只不过是联想的y510p。试下重建bios启动引导文件吧,应该能解决此问题的。具体不懂的可以M我。

网友:
这也能称之为奇怪现象嚒。。。每个月总能遇到那么几台内存一拔一插就好的机子

网友:
多次,长时间测试正常,那就是接触不良或者临时错误断电就好了。我猜是这样

网友:
就是内存氧化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刷下就好了啊。算你捡到便宜了

网友:
擦擦内存就好啦  捡宝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哦哦  我有洗板水 能擦吗?

可以用洗板水刷下的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内存拿橡皮擦擦  槽子用牙刷沾洗板水刷下 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吗

网友:
内存洗洗  返修了在说

网友:
金手指氧化 擦擦就好了 不用麻烦各种测啦

网友:
估计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洗板水刷下的

噢 我以为会腐蚀金手指呢

网友:
借你吉言  兄弟

网友:
看什么CPU 换个试试

网友K:
这个板子你可以扔了,修了很多这个这机器了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不知道几次了,脱焊了,但是我的5840不争气就没有干好过他,上了机器这个板子变形跟一个锅一样,易变形啊,一旦变形了就没辙了板子太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你可以扔了,修了很多这个这机器了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不知道几次了,脱焊了,但是我的5840不争 ...

哪里脱焊?内存槽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哦哦  我有洗板水 能擦吗?

应该就是内存氧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应该就是内存氧化了

清理内存后上机 点亮 已交机 大概不会返修吧。。

网友M:
很好的例子,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清理内存后上机 点亮 已交机 大概不会返修吧。。

应该不会  问题不大

网友N:
这样的机子用段时间还会认不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机子用段时间还会认不到内存

为啥么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好的例子,谢谢分享

大家一起分享 讨论 应该的

网友:
插上原来的内存可以了不就OK了吗。可能是原来脏了吧。

网友:
槽子清理一下 不行就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