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不跑码二次维修

楼主(2016-05-04):
板号: ga-h61m-ds2 rev2.2

维修故障:不跑码

主板全貌:

一开始打算修好放店里试机用的,因为GA板不跑码大多数是BIOS问题,把副BIOS拆过来搞定。过了两天又不行了 ,变成了不触发  晕死什么情况,没办法只能拆机修了不然没板用。
  不触发先测了下待机条件:A14脚3VSB没有?  咦首先看下转换电路有没问题,打开图纸找到Q66 测得3脚5V没有,5VDUAL由5VSB转换。测了电源紫线有5V 那就是中间还有问题,   Q72要导通才能让5VSB转换,测量-DEPSLP没电,由桥内部SLP_SUS#发出,追查了上一个信号DPWROK也没有电压,追查来源 3VDUAL_PCH经过分压的电阻坏了 换了后有电压了,5VSB还是没转换成功,追查VCCDSW3_3和VCCSUS3_3都有电压,为了省事还是飞线让Q72导通,产生了3VSB。机器还是不触发,只能从头查起,VCCRTC的二极管只有0.9V- -!   发现R237和C125挂了,换上去后有3V了,测了晶振两脚一脚0.7V  一脚0.3V先跳过  按下开关PWRBTN#到EC  EC到桥都有跳变发现SLP_S3#桥始终没有发出还是条件没满足,然后测了一圈,还是怀疑晶振,直接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顺利开机。

维修不易,加点分啊。。。

网友:
这个板子坏的东西多哦。楼主用了多少时间修好啊??

网友:
不触发,晶振坏多啊

网友:
问题真多啊

网友A:
楼主好不性,bios,待机,rtc,晶振。这个不好碰到吧

网友:
PWRBTN#是什么?

网友:
开关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不性,bios,待机,rtc,晶振。这个不好碰到吧

是啊,问题一堆

网友:
换我这里就是料板了。。。一个主板弄出这么多小问题,幸好有图纸。。。

网友B:
楼主请问没有PCI插槽你怎么查到A14脚3VSB没有的啊?

网友:
这个的确要花时间去研究噢,这个主板问题比较多

网友:
测试卡很威武

网友:
我也想买这样的检测卡,不知哪有卖。

网友:
坏了不少地方。

网友C:
同桌你在哪里实习吗?还是自己干?

网友:
66666思路很详细对我这种小白帮助很大

网友:
检测卡不错呀在哪里买的多少RMB

网友:
历害,跟着大神的脚步走,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没有PCI插槽你怎么查到A14脚3VSB没有的啊?

PCIE B1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桌你在哪里实习吗?还是自己干?

实习哦,,,毕竟除了维修还有很多其他要学。

网友:
插小槽子诊断卡出来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赚钱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