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影院投影机10种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6-05-04):
家庭影院投影机10种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很多人熟悉投影机都是在教室和会议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家中安装家庭影院,享受在家看巨幕高清的感觉。在家庭影院投影机使用的过程中总会有各种故障的出现,掌握一些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分析一下家庭影院投影机10种常见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家庭影院投影机 图1

  家庭影院投影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故障一、家庭影院投影机不通电

  投影机不通电,首先我们要做以下检查:

  1、电源插板没电,检测电源板是否安装正确。

  2、电源线是否连接到位,电源开关是否在开启状态。

  3、查看家庭影院投影机的保险管是否损坏。

  4、上述三点确定没问题就是家庭影院投影机内部的电源板出故障,需更换电源板。

  故障二、家庭影院投影机自动关机

  原因:

  1、家庭影院投影机工作时不定时的出现自动关机现象。

  ①自动关机后指示灯变成待机时的红色,说明解码板和电源板有可能出现故障(解码板的可那性大)。

  ②自动关机后指示灯是绿色,家庭影院投影屏幕上没有图像,是恒流源板的问题,需要更换恒流源板。

  2、在工作时有规律性的自动关机:

  查看家庭影院投影机菜单设置里是否设置定时开关机。

  ①若是设置的问题,可以参考家庭影院投影机说明书进行重新设置。

  ②若不是设置的问题,检查是不是同一个环境下,其它周边设备有没有相互干扰。

家庭影院投影机 图2

  故障三、家庭影院投影机自动停机,并且机器上的指示灯不亮,几分钟后指示灯又恢复常亮。

  原因:

  1、家庭影院投影机过电热保护。

  ①机器内部的风机不转,散热不好,就会自动停机,更换风机可以将故障排除。

  ②风机运转慢可能是解码板和风机的问题,更换解码板或者是风机。

  2、风机运转良好出现自动关机就是温控器有问题,更换温控器就可以解决。

  3、家庭影院投影机在安装时,特别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面,检查空调的出风口,不要让出风口直接吹向投影机的进风口。

  4、家庭影院投影机的进风口与出风口有灰尘积堆,需要我们定期清洗进风口滤网,避免因散热不良造成其他硬件的损坏。

  故障四、家庭影院投影机不开机

  原因:

  1、使用家庭影院投影机的遥控器和机身按键都不能开机。

  ①刚买的新机器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家庭影院投影机遥控器是否装有电池,或电池极性是否正确安装,以及重复按开机键,如果还是不能开机就更换解码板或者红外接收头。

  ②如果是使用过一段时间的机器,出现遥控器和按键都不开机也需要更换解码板,但红外接收头的故障几率要多些。

  2、遥控器或机身按键其中一个不能开机。

  ①家庭影院投影机按键不能开机就是按键板有故障。

  ②遥控器不能开机按键能开机,开机后遥控器操作均无效,可能是家庭影院投影机遥控器本身损坏或者是机器接收头有故障,需更换接收头或者是遥控器。

  判断家庭影院投影机遥控器是否损坏的简易方法就是用手机的照相功能。

  具体操作:

  开启手机的照相功能,把手机的摄像头对准遥控器前方的发射口,在装有电池的前提下按动遥控器上的按钮,在手机屏幕上能看到遥控器的发射口有白光射出说明遥控器是好的,反之遥控器坏。

家庭影院投影机 图3

  故障五、无图像,无声音

  原因:

  1、确定家庭影院投影机的信号源与要接入的信号源是否一致。

  2、投影机和信号设备是否正确连接。

  3、连接线是否有损坏。

  4、只要有图像显示才会有接入的音频声音输出,喇叭才会有声音。

  故障六、图像模糊不清晰。

家庭影院投影机 图4

  原因:

  1、新安装的机器可能是镜头没调焦好,左右旋转镜头试着把画面调节清楚。

  2、投影的画面过大或者过小,超出投影机的投影范围。可以根据机器实物,参照说明书正确安装投影机。

  故障七、HDMI无显示、无声音、图像闪动

家庭影院投影机 图5

  原因:

  1、家庭影院投影机没有选择正确的信号源输入,可以参照说明书正确选择信号源。

  2、信号源的版本太高,换低版本的信号测试。

  3、图像闪动,可能是高清接口接触不良,更换输入板。

  4、HDMI线坏了或者接触不良,更换HDMI线。

  故障八、连接电脑显示无信号

家庭影院投影机 图6

  原因:

  1、检查家庭影院投影机的信号源是否正确切换到电脑模式下。

  2、检查连接投影机和电脑的VGA线是否接触不良。

  3、电脑的屏幕分辨率和屏幕刷新率设置的太高,把分辨率设置在800X600/60HZ。

  4、接笔记本电脑时,要对笔记本的显示输出进行设置,就是功能键“Fn F?”切换笔记本的显示模式。

  5、如果以上都没问题的话,找一个显示器检查确定电脑有无信号输出。电脑有信号输出就说明家庭影院投影机有问题,要更换解码板或者是输入板。反之就要查看电脑的显卡或者是驱动是否有问题。

  故障九、图像无彩色

  原因:

  1、信号源质量差。

  2、家庭影院投影机的信号源输入接口与信号源设备的输出接口连接是否正确。

  比如:把色差信号的Y信号接到投影机的AV输入口就会造成图像无色。

  3、查看菜单中“色彩”选项参数设置值是否太低。

  故障十、图像有干扰

  原因:

  1、信号源质量差,或者是信号弱。

  2、信号线过长,或者是信号线质量差,可外接信号放大器加强信号强度。

  3、信号线和其它设备线捆绑在一起走线。

  是属于线之间的相互干扰,安装投影机时信号线过长的,请采用质量较好的屏蔽线单独走线来消除线之间的干扰。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家庭影院投影机十种常见的故障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16-06-21):
楼主  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  投影机画面出现很多的白色小点   跟星星一样的    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清尘过  问题一样  我的是 NEC N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