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5R4J求屏控制IC周边的高清图片

楼主(2016-05-04):
这个机子刚开始的故障是ANX3110周边的电容短路 后来拆IC时不小心 镊子没夹好IC 碰到了周边的小电阻 现在亮机一会后白屏

求大神解答  或者有这个料板的 可以给个照片  或者这个机子的图纸 都可以  谢谢了!

网友:
主攻电的2.4V解决了 是二级转换过来的  现在是这个IC热下就能正常点亮 冷机后白屏

网友:
我这刚好有   我的是不通电   本来是有保修的  给我拆坏了   没得保修  哎  你是要那个位置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