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键盘个别键不能用维修。附带图纸贡献大家

楼主(2016-05-04):
好直接进入主题不废话了(本人还是喜欢爽快的人)

接到一个本子 后盖拆开了 cpu芯片都没有 好多件没有 拆开一开 是个料板 这不是 换主板的节奏吗 (可能是上家给客户修好了 主板 客户不修 就直接给换了个料板 我只能说 牛逼)

二话不说 测试 cpu内存 硬盘还好 都没换 都是好的 直接报价换主板 350元吧

为什么350  因为我这也有块料板 只不过 是修好能用的  之前 是ec那里 进水的

经过跑马亮机 装好测试 有asdf jk;‘ 这些键不能用  怀疑 ec那块还有点问题

然后就拆开看看吧 是不是有那么一根线给腐蚀断了 拆开后 经过测量问题找到

ec59脚到 键盘卡子20短线了 测量ec对地阻止是520测量卡子是无穷大

经过料板的对比果然是短线了(键盘卡子所有对地阻止都是520断线是0)

把线飞上之后开机测试全有键盘上的键盘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ok

此图还是我装好了才拆下来拍的照片呢,下图是客户被上家换过的主板看

网友A:
上家真niub 料板句搞上了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B:
你有没有维修视频 向你买一些

网友C:
厉害,,料版 都扔进去了。。。。咋咋

网友:
C;LKV ZXV;ZLVKZXL;VKXZLVKJXZCVXZ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维修视频 向你买一些

有月饼的视频你要吗 21期的 20个课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料版 都扔进去了。。。。咋咋

哎 可不是咋滴  太猛了 还好我没告状  就说 不能修了  需要换板子 客户 爽快答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家真niub 料板句搞上了

可不是咋滴 估计是 不修  搞了半天 生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不是咋滴 估计是 不修  搞了半天 生气了

搁谁都生气

网友:
二手板,这个价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扭b啊,哎压

网友E:
LZ好人啊!是加CPU一起350吗?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啊

网友:
上家也是个人才

网友:
第一句话去掉就更爽快了

网友F:
唉。楼主没和客户说啊。上家换料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好人啊!是加CPU一起350吗?

就是一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楼主没和客户说啊。上家换料扳的

没说 做人要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