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暗淡且响应很慢,有时候使用又正常

楼主(2016-05-04):
如题,显示器图像暗淡且响应很慢,有时候使用又正常,屏型号是M190wmm3,排除是排线的问题,驱动板的问题,电源问题,问题肯定是在屏上面,但是没有修屏经验,望老师傅指点。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上面升压芯片,周围的电压,加焊代换升压芯片。

网友:
检查屏上的电压正常不,-7.5V  20V都有没??

网友A:
看下屏上面VGH正常不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供电都正常,只是屏逻辑板上的电压并没有真正到达屏上

网友:
需要加焊屏上解码主芯片

网友:
可以量屏上的主要电压,正常跟不正常的时候。有对比了就好修了。

网友:
屏上电压不足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上面VGH正常不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屏上的vgh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vgh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20几V啊,罗小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几V啊,罗小矮。

死胖子 这你都知道  天天修屏幕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vgh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VGH  VDDG  VON       :gate on控制电压常为16-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