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gm-d2h

楼主(2016-05-04):
同行拿过来说不亮机,上电,不跑吗,检查各电压都有,怀疑桥的问题,先用风枪吹了下北桥,没任何好转,由于之前通电测电压时,摸了下南桥,感觉有点烫手也就顺便吹了下,上电,我擦,跑吗了,跑c1-c7.直接就上BGA干南桥,做完上电,还是一样,既然做了,就把北桥也一起做了吧,下来之后上电,我擦,亮了。。。。

网友:
南北桥都虑焊了?

网友:
这个板好像有时不认硬盘,有时又好了,有两块都这样!

网友:
南北桥都有问题,伤不起啊

网友:
从这散热片看,北桥发热一定很大,虚焊的可性能也确实大

网友A:
楼主请指教一下 用风枪吹  桥的时候 是直接加着散热片一起吹?还是取散热片在吹? 多少温度 大概多久,是吹完了就马上上电吗?

网友:
amd双桥 都虚焊 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指教一下 用风枪吹  桥的时候 是直接加着散热片一起吹?还是取散热片在吹? 多少温度 大概多久,是吹 ...

一定取下散热片,用300度以内,整个桥均匀吹一分钟左右,待温度降下再上电

网友:
这个板的桥温度都很高啊!

网友:
没分了,顶一下!

网友:
这种单桥的很容易坏桥

网友:
没积分 要积分啊

网友:
南北桥都虑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