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5-04):
联想e531开机电流倒1.0左右不动不显示。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  可以耍2个排除看看  这机器BIOS还是爱坏的

网友:
刷几个看看有没有变化,在除非显卡内存,CPU等故障

网友:
刷BIOS试一下,我刷好过

网友:
谁能跟你说一点bios坏呢?

网友:
先刷个试试了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咯  分分钟的事  联想新点的机器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