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故障寻求帮助,

楼主(2016-05-04):
待机0.038,  30有正常输入
28/29有正常的3V/5V线性输出
4/21脚有3V的EN信号
3/22脚都是4.5V自举升压
10/15脚有1V电压
12REF正常,
已更换过待机芯片,去掉了网卡芯片,待机依旧0.038不触发,刷过BIOS,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3  5V有没  EC的待机条件正常不

网友A:
待机电压3.5V出来没有啊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看了没

网友:
如果其他条件都查了正常  可以再换2个95280试试  这芯片买到的好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看了没

看了啊,好像都是正常的呢,S5_ENABLE出来了,但是BIOS的8脚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3.5V出来没有啊

都出来了,换了待机芯片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有3v5v吗.没有的话后继拉低了

网友:
换芯片,通病来着

网友:
继续更换,或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都说了,电感3 5 V 都出来了,肯定那里有断线也可能短路了

网友C:
ec呢,ec条件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呢,ec条件满足吗

满足的哦,不过有一份帖子借鉴了下,这个充电口的灯没有亮,另外待机有点偏高,在等EC芯片

网友:
平时换个待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