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待机偏高,不跑码

楼主(2016-05-04):
接一台同行G485,待机偏高0.03,南桥微烫,
裸板上电0.6左右不跑吗,
RTC电池电量正常

刷过BIOS
南桥也换了
看论坛也有此故障,但是限权太高看不了,求帮助

付链接,好心人帮我看看,
杨工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付帖子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030-1-1.html

网友A:
G485南桥第一脚电容扣掉

网友B:
南桥上面有个电容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85南桥第一脚电容扣掉

桥都换了,,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上面有个电容经常出问题

桥都换了,,哥哥

网友C:
换了桥还烫吗?

网友D:
通病维修,南桥都换了, 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维修,南桥都换了, 可以排除

是的哇,怀疑是不是缺少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桥还烫吗?

是的哇,怀疑是不是缺少供电

网友E:
哥哥  能不能帮我看看帖子内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哥  能不能帮我看看帖子内容

答案在图片中啊,已经给你看了。就是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答案在图片中啊,已经给你看了。就是一张图

谢谢哥哥,,

网友:
我觉得修机器还是自己好好查查吧  老是找通病不一定能修好好费时间

网友G:
那个帖子就是这个内容  你的桥都换了 跟他不是一个故障  再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帖子就是这个内容  你的桥都换了 跟他不是一个故障  再查查吧

哦,我在试试

网友H:
还是慢慢查找吧,瞎碰怎么行。

网友:
又定了个桥,等待结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款机待机不高,检查一下 网卡 有没有损坏!

嗯,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慢慢查找吧,瞎碰怎么行。

嗯  ,谢谢指导

网友:
好像是南桥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