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星星1号拆机图解

楼主(2016-05-04):
中兴星星1号拆机图解

  星星1号是中兴推出一款玻璃手机,星星1号采用一体化机身,配备一块5英寸1080p触控屏,搭载四核1.6GHz骁龙MSM8928处理器,内置2GB内存和16/32GB机身存储空间,星星1号内部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中兴星星1号的拆机来一探究竟。

星星1号拆机 图1

  中兴星星1号外观上,上下两头均采用圆角周边。

星星1号拆机 图2

  星星1号采用了封闭一体式设计,机身表面没有任何的螺丝或扣槽,要打开星星1号后盖需要非常规方法。

星星1号拆机 图3

  首先将星星1号SIM卡卡托、SD卡卡托取出来,不然后面的PCB主板就拿不出来。

星星1号拆机 图4

  然后将星星1号背面加热(用吹风机或者卫生间的烘干机),再用吸盘吸住背盖,然后稍微用力就可以打开了。

星星1号拆机 图5

  星星1号背盖是借助胶条与机身连接,背盖一旦打开,再装回去时密合度就会降低。

星星1号拆机 图6

  打开背盖,可以看见星星1号的内部被电池占据了大部分面积。

星星1号拆机 图7

  星星1号内部上方特写。

星星1号拆机 图8

  星星1号内部下方特写。

星星1号拆机 图9

  星星1号顶部是一块塑料材质的半圆形遮盖板,通过卡扣与机身连接。

星星1号拆机 图10

  遮盖板拿掉后,就可以看到PCB板上的一些部件。

星星1号拆机 图11

  底部和顶部一样,采用了塑料材质半圆形的遮盖板。

星星1号拆机 图12

  底部遮盖板拿掉后,可以清楚的看到耳机、数据接口。

星星1号拆机 图13

  电池和PCB板用一块黑色的石墨热帖纸粘住,起到为了电池和PCB板散热的作用。

星星1号拆机 图14

网友:
  螺丝刀指向处是IPEX高频端子线,是星星1号信号系统的一部分,起到增强信号作用。

星星1号拆机 图15

  要取下PCB板,必须先拆下固定PCB板的八颗螺丝。

星星1号拆机 图16

  PCB板上覆盖着大片的金属屏蔽罩,起到了屏蔽电磁干扰和有助于芯片散热的作用。

星星1号拆机 图17

  中兴星星1号的PCB同样采用了双面芯片设计。

星星1号拆机 图18

  星星1号屏幕面板和中框这两个部件是黏粘在一起的,不容易分开,称为“屏幕总成”,如果你的屏幕碎裂了,直接买个屏幕总成。

星星1号拆机 图19

  扬声器。扬声器背面,触点是常规的两爪设计。

星星1号拆机 图20

  取下扬声器后,星星1号内部下方特写。

星星1号拆机 图21

  耳机接口。

星星1号拆机 图22

  Micro USB 2.0数据接口特写。

星星1号拆机 图23

  耳机、数据接口是在一块PCB板上,可以拿下来,可以单独更换。

星星1号拆机 图24

  星星1号的电池容量是2300mAh。

星星1号拆机 图25

  星星1号内部上方震动模块、前置摄像头、距离感应器等部件。

星星1号拆机 图26

  红色的东西是麦克风脚垫,用来防尘的。

星星1号拆机 图27

  光线、距离感应器模块。

星星1号拆机 图28

  这个“灯泡”是中兴星星1号的红外模块。

星星1号拆机 图29

  双色温LED闪光灯可提供不同色温的光线,使光线达到平衡,是拍照系统很重要的部件。

星星1号拆机 图30

网友:
  中兴星星1号具备三麦克风降噪系统,在PCB板上方有两个麦克风,另外一个麦克风在底部。

星星1号拆机 图31

  左侧是星星1号的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支持88度广角。右侧是80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支持4cm微距功能。

星星1号拆机 图32

  星星1号采用了航钛金属中框,以加固机身稳定度。

星星1号拆机 图33

  SIM卡插槽。

星星1号拆机 图34

  星星1号PCB板上的芯片被金属屏蔽罩覆盖,有些屏蔽罩是可以打开的,像图中所示屏蔽罩侧面有圆点的都是可以撬开。

星星1号拆机 图35

  像图中这种屏蔽罩是直接锡焊在PCB板上,是无法打开的。

星星1号拆机 图36

网友:
  这颗芯片被层层保护,屏蔽罩上面是一层铜片,铜片上面是散热硅胶。它下面是双层封装芯片层,上层芯片是尔必达生产的2GB RAM内存,下层芯片是高通生产的骁龙400系列MSM8926四核处理器。

星星1号拆机 图37

  东芝生产的16GB eMMC存储方案。

星星1号拆机 图38

  高通生产的PM8926电源管理芯片,在金属屏蔽罩中有散热贴片覆盖。

星星1号拆机 图39

  晶体管。

星星1号拆机 图40

星星1号拆机 图41

  高通生产的QFE2320多模多频功率放大器(MMMB PA),支持连接到2G、3G和4G LTE网络所需的广泛射频频段。

星星1号拆机 图42

  高通生产的WTR1625L型4G射频收发芯片,支持所有蜂窝模式和2G、3G及4G/LTE的所有在全球已经部署或正在商用规划的频段及频段组合。

星星1号拆机 图43

  高通生产的专业音频解码芯片WCD9306,支持192kHz采样,信噪比高达100dB。

星星1号拆机 图44

  中兴星星1号所有部件集合图。

星星1号拆机 图45

网友:
这个手机一般般  造型不太好  屏不耐摔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