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2 板号:mbx-268 电流1.3左右掉电

楼主(2016-05-04):
sony SVF142 板号:mbx-268 电流1.3左右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1.0左右电流,,

刷此BIOS搞定 SONY MBX-268 REV G DAOHK6MB6G0

网友A:
现在的机器,都考虑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都考虑先刷个BIOS

可以这样说,不过你要找个好的BIOS也不是容易的事啊。。这个我刷了好多个,才搞定的,论坛上很多,不过刷上不触发的,什么样的都有。。。。我本以为不是BIOS问题了,以为是显卡,把显卡都重做过了。最后还是刷BIOS搞定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ASUS K42JE 掉电,再后换CPU供电电容搞店

网友:
通病不是吗

网友:
这种掉电的我可能先考虑显卡,在考虑BLOS

网友:
刷了40秒掉电

网友:
先易后难。难道不是是吗。。。

网友(2017-07-23):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希望刷了可以好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是上内存后电流一直1.3-1.5跳变 不插内存1.2A不动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666666666,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修过啊 ,但是是掉电的问题 ,换南桥好了

网友:
遇到好多,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掉电。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呀,那收下这个贴子了,哈哈,谢谢

网友:
BIOS会引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