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280 MAC地址丢失维修【INTEL WG82579】

楼主(2016-05-04):
品牌:HP
板号:615114(611794)
现象:网卡MAC地址丢失
原始故障:客户说之前不开机(个人理解应该是触发不显示),重刷BIOS后开机网卡MAC地址丢失,一批主板全是此故障,初步估计应该属于通病。当然寄来维修的只有两片,其中一片到手是不触发的,主要解决MAC地址问题,所以另一片不触发的没有维修。
维修过程比较简单,DOS下重写MAC地址就行了。
主板样式图如下:

板号如下:

网卡型号INTEL WG82579

进BIOS后能看到网卡MAC地址丢失,已完全变成FFFFFFFFFFFF

进入纯DOS,进入MAC地址刷写程序文件夹
输入:eeupdate /nic=1 /mac=12位MAC地址后回车

看到提示Done就可以了

再次进入BIOS能看到刚刷入进去的MAC地址

进入系统网络正常连接

注:此板MAC地址丢失会导致网卡驱动装不上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装驱动后设备管理器网卡设备有感叹号。
附MAC地址刷写程序:

网友A:
网卡旁无24C储存芯片,MAC地址就是写入BIOS里面。不过官方BIOS有些是不带MAC地址的,需重新用软件写入。还有个是临时解决方案是在系统里面改,但是重装后又要改,软件写入就永久性了

网友B:
这程序能刷其它板网卡吗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不会弄  请问这个程序 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旁无24C储存芯片,MAC地址就是写入BIOS里面。不过官方BIOS有些是不带MAC地址的,需重新用软件写入。还 ...

嗯,是的,系统里面改的就不能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能刷其它板网卡吗

这种芯片的网卡就行,INTEL其他型号的网卡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不会弄  请问这个程序 是通用的吗?

不同品牌的网卡刷写程序不同

网友D:
怎么进入纯DOS用U盘PE吗,MAC地址丢失了,您是怎么找到地址的亲,我一个也不懂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进入纯DOS用U盘PE吗,MAC地址丢失了,您是怎么找到地址的亲,我一个也不懂请指教

mac地址在板上有帖着的,找找就看到了...

网友:
城主英明
看到这种故障就头疼

网友:
估计是刷bios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c地址在板上有帖着的,找找就看到了...

我看楼主贴上来的图片中没有啊,下次我自己在板子上找找吧,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