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航嘉LW-6288电源带不起硬盘,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6-05-04):
如题,朋友的电脑,开机,找不到硬盘,且听到硬盘咔哒、咔哒、..的声音,以为硬盘故障,换块硬盘故障依旧,检测电源输出电压,12v5v3.3v5sb均正常。只有链接硬盘的接口处的12v电压随着硬盘咔哒声音在1196v—12.12v跳变,另测与主板链接的24PIN的电压不变而很稳定。纳闷,随后换一组硬盘SATA插口,依旧带不起硬盘。查看接口触针亮晶晶的,再测12v5v线两端的阻值…..,各有2-5欧姆的阻值,地线两端有30欧姆的阻值,原来如此,随后把4pin接口插口拆开,已经被氧化,因没有这类卡线钳,用烙铁点锡后再测阻值消失。接上硬盘顺利进入桌面,硬盘的咔哒声随之消失,这虽是小问题,却影响思维判断

网友A:
接了电压跳,不一定是接触不好,楼主多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了电压跳,不一定是接触不好,楼主多测试吧

就是接硬盘的4根导线[4PIN插口]与金属片用卡线钳连接处氧化产生了阻值,就如同在导线上串接了一个电阻一样。谢谢版主的参与指导并加分

网友B:
这问题还真很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还真很难发现,。。

好多硬盘就毁在这种故障中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故障不容易想到...........

网友:
这种故障不常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还没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不容易想到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想不到啊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好多了

网友:
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造成硬盘损坏

网友:
杂牌的遇到比较多,品牌电源这个问题还真没遇上。不过一旦有硬盘接在电源上咔咔响,我都会测一下接口电压,像这样的不稳定,我直接换转接线上去了。
我遇到的另一个电源才让人烦,它与航嘉类似,有个可调电阻。开始测试12V电压有11.9V,正常。但很多硬盘接上去都不能正常旋转,换了电容也无效,一直没怀疑那个可调电阻。后来有一天,硬盘接上去不转了,测12V只有11.5V了。一生气,把那个可调转了一下,电压直接12.5V了。反复旋转几下,把电压固定在12.3V,再接任何硬盘都OK了。5V也不高,在5.1V的样子。

网友:
幸好发现得早,不然硬盘容易挂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不容易生锈吧

网友:
电源线接口氧化了

网友:
这问题就不要拿出来了,板卡级的。把光驱的接口换过来试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还真不容易想到,想主是怎么想到要测这阻值的呢?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多用转接线的都接触不好,可以直接把线拧在一块就好了。

网友:
呵呵。。现在好多电源用久了。。多带不起硬盘。。所以硬盘多坏的快

网友:
12V电压很正常,也在波动范围以内。
是电源设计有问题。

网友:
我也学到了,谢谢分享 。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找出来》

网友:
我遇到个电源老是损硬盘,查待机电压是正常的,开机后各路电压也正常,都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电源一试。

网友:
这种故障不仔细还真的不容易发现。

网友:
楼主再测吧 个人感觉电源故障还没解决。接头那里不太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