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业主板AIMB-501A2

楼主(2016-05-04):
工业主板AIMB-501A2,有的兄弟麻烦上一个,主板报警好像内存不过

网友:
截个图吧。是要资料还是图纸。

网友(2019-11-06):
楼主你那板子修好BIOS有没有备份,能不能分享一下,或者买也行

网友A(2021-05-13):
我有一个是好板备份的你试一下

AIMB-501A2 REV.A1备份OK.zip

网友B(2022-06-21):
我的也报警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报警  不是BIOS问题

请问修好了吗?
我也遇了台报警的,电压      VDDSPD     SCL    SDA都正常

网友(2024-04-25):
换下CPU试试  有惊喜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是好板备份的你试一下

经本人验证这个程序好用且亮机快,发布者长命百岁。

网友C(2024-09-28):
刚刚修了一片内存报价的 是显卡旁边2个data clk 转换三极管问题  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修了一片内存报价的 是显卡旁边2个data clk 转换三极管问题  直接短接就好了

厉害。同样故障,根据你说的,找到故障点,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同样故障,根据你说的,找到故障点,搞定。

能具体说一下是那两个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修了一片内存报价的 是显卡旁边2个data clk 转换三极管问题  直接短接就好了

大哥能具体说一下是那两个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