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1950W电源板输出不稳

楼主(2016-05-04):
P1950W电源板输出不稳,三个供电,两个5V好的,一个15V不稳,12V-15之间跳变
上次我也是修到过一台输出不稳的,换了很多东西【电源管理芯片,8脚芯片,大小电容,场效应管二极管,没有修好,不知道怎么修下去,没有一个思路
我记着有一次修好过一台换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A:
换电容和光耦不行的话断开12V到高压板试下

网友B:
换个负载,看它还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负载,看它还跳不

我断开负载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负载,看它还跳不

没有负载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和光耦不行的话断开12V到高压板试下

断开12V后级,还是一样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开12V后级,还是一样怎么修

芯片  开关管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还有光耦  431等

网友D:
那两个5V未必就是好的,只不过15V变化较明显而已,换5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  开关管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还有光耦  431等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一般是多少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5V未必就是好的,只不过15V变化较明显而已,换5V滤波电容试试。

5V是稳的,不是修12V吗?关5V什么事
它们又不是在一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  开关管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还有光耦  431等

查出来12V负载问题,查不出来是什么元器件,哪里有12V负载电路卖
还有5V负载电路哪里有卖

网友:
12v的负载就是高压板,吧高压部分屏蔽掉不用,改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的对地电阻一般是多少为正常

开关管边上有个 色环电阻0.33欧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边上有个 色环电阻0.33欧左右吧

好的,我量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是稳的,不是修12V吗?关5V什么事
它们又不是在一条电路

5V跟12V不是同一个变压器输出吗!

网友:
5V跟12V是同一个变压器输出
输出后分5V,12V
12V线路上的电容换了
5V线路上的为什么换

网友:
更换光耦和旁边一个三角的431,

网友:
如果还不好的楼主可以更换一下光耦旁边那个50的电容

网友:
这种不好搞的,我们都是改个通用电源板,快方便,,,

网友:
断开高压板供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