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550CM BIOS 解决加电1.0左右没跳变

楼主(2016-05-04):
版号K56CM REV2.0    亲测 放心下载使用

S550CMK56CM REV2.0.zip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7-10-14):
经验证确实好用,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下载来备用,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一台开机1.05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来刷一下试试

网友:
有刷过的吗? 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2018-04-20):
完全OK,一次性解决问题。  我机子原故障是开机触发电流1.2A 然后掉到1.09A不显示,刷此BIOS后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2020-10-18):
下了几个都不行   你这个ok  百分百好用  感谢

网友(2021-12-21):
真的重写就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