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输出脚输出不稳

楼主(2016-05-04):
电源管理芯片输出脚输出不稳换了一个好的上去,还是一样输出不稳
现在我想问问老师些,是电源管理芯片前级导致它输出不稳的
还是后级导致它输出不稳的,后级没有什么东西啊,我一直从电源板输出接口追查到它的输出脚,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脚不稳,到底是前级导致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不稳,还是后级有什么东西拉着它导致它输出不稳的

网友A: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最小化启动,断开高压板估计就不跳变了

网友B:
启动电压不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负载。楼主可以试着换掉负载的所有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 ...

你说些啥子哦,跟楼主的内容有毛关系啊

网友C:
感觉还是后级造成输入不稳定的可能性大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后级造成输入不稳定的可能性大哈

后级没有多少东西啊,明天我断开后级量一下
断开芯片输出脚的后面的负载电路量一下是不是
我感觉负载没有多少东西啊
前级机会大,你知道是哪里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压不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负载。楼主可以试着换掉负载的所有电容看看

12V电路负载没有多少元器件
以前我修过换了还是输出不稳,不是电容,还没有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元器件,老是爱导致输出不稳
查出来什么元器件就兴奋了

网友:
现在修开始忙了,都没有好好的深入一下了
应该好好深入逻辑研究一下了,要不然修起来好吃力
一天几台显示器换电容,换灯管,其他难的问题换板,这样自己不能得到提升没有意思
笔记本就是换换电源芯片,待机芯片,EC,换换PCH,修修供电,这样还有什么维修精神
不提升专业,事业会失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级没有多少东西啊,明天我断开后级量一下
断开芯片输出脚的后面的负载电路量一下是不是
我感觉负载没 ...

启动供电一般是大电容过来后经过阻值比较大的电阻来的,
后面的持续供电是由应该算是后级来的吧。你整个电路图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供电一般是大电容过来后经过阻值比较大的电阻来的,
后面的持续供电是由应该算是后级来的吧。你整个 ...

好的,我看看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源的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源的反馈电路

反馈电路是什么电路

网友F:
输出不稳,就几个原因,输入到启动电压有没有问题,310v和启动电阻,负载,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输出不稳,就几个原因,输入到启动电压有没有问题,310v和启动电阻,负载,反馈

启动电阻和那个元器件在一起

网友:
光耦合坏,还有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阻和那个元器件在一起

一般和310v电容相连,阻值很大的几个就是

网友:
都有可能,电源代不起,和负载重都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