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CFXB40FC29-75电源板维修记实及电路分析

楼主(2016-05-04):
苏泊尔CFXB40FC29-75电源板维修记实及电路分析

    近日,同事拿来一台苏泊尔的电饭煲让我给看看,说是通电后按任何按键无反应,说实话,好久没有修东西,手都有点生了,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兄弟呢,出于情面,只有接下来研究研究了。
    这是一台型号为CFXB40FC29-75的豪华智能电饭煲,当接通电源后操作面板指示灯显示如下:

    可见中间的数码管亮起了彩带灯,“香弹煮”按键灯常亮,“开始”按键灯闪烁,此时按下任何按键都无反应,但伴随有蜂鸣器的响声,嗯,看来跟兄弟描述的故障现象是一致的。

    分析:按下按键无反应,但伴随有蜂鸣器的响声,说明按键没有坏,怀疑是控制面板坏了,因为控制面板都是由单片机电路组成,最容易出故障,好了,开始动手拆机子。

    费了一凡周折,终于把控制面板拆下来了,如下图:

    为了方便检测,我同时把电源板也拆下来了

    自制一根电源线,开始通电检测,首先检测按键控制板的供电是否正常?测得电压值如图

    嗯,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值是否正常,首先要看看这个控制板所采用的是哪种单片机

    哦,原来是韩国现代公司生产的MC96F8316SM单片机,那就查查资料吧,看它的工作电压是多少?MC96F8316SM单片机数据手册中介绍了此款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与频率有关。

    “Crystal”表示晶体,也就是晶振啦,在“振荡器类型”中说明了单片机需要采用0.4-12MHz的晶体或陶瓷振荡器做为主时钟,好吧,那就再查查这款单片机电路中用了多大的晶振。

    嗯,是8M的陶瓷晶振,那么它所对应的工作电压至少也要2.7V了,看来刚才测得的2.12V电压明显偏低,导致单片机不工作,控制板上的按键当然也就不起作用了。
    到这一步已经排除了控制板,下面就要检测电源板了。哈哈,修电源板可是我的强项,只要抓住了电路中的主要矛盾,任何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什么是电源电路中的主要矛盾呢?鄙人认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如下图

    哦,原来是OB(昂宝电子)生产的OB2223SP电源管理IC,首先检测它是否为引起电压偏低的元凶,上原理图

    分析:ACL、ACN为市电输入端,随后是X2电容,其作用为滤除干扰,主要为开关芯片对电源线的干扰,同时对电源线对开关电源的干扰也有一定的滤除作用。接着是压敏电阻,当受到雷击时,其两端电压过高,其电阻迅速减小,将雷击能量吸收,保护后面的电路。R7为限流电阻,防止浪涌电流将后面的D2烧毁。其后为滤波电路,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电压为300V左右。上电时,300V电压经2M欧左右的启动电阻为OB2223的1脚提供启动电压,测得数值为14.81V,再测7脚输出只有2.43V,看来真的是你了。    果断更换OB2223后,电压恢复了

    装好机器,再次通电试机,故障修复,至此电饭煲工作正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种东西就怕程序坏了

网友:
自家的也坏过,就是不小心把驱动板也烧了,翠,买了个板结果是电源板问题。过压检测信号不正常。直接拔掉线正常几个月了

网友:
加分,想的和做的太到位了,只能说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我闲置一套和楼主一模一样的全新板子,从苏泊尔公司拿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值得借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了就知道楼主是个维修高手

网友:
故障分析的很清晰,文笔也不错,果然是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俺只有崇拜的份了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有问题,半波整流后零线怎么和输出的12V DC相连,应该隔离的,要不交流电窜入直流线路中会少东西的,这样的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
楼主 功底 不 错。。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析,心情很激动,我也经常修到这种电器,不得不佩服,条理清晰,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有问题,半波整流后零线怎么和输出的12V DC相连,应该隔离的,要不交流电窜入直流线路中会少东 ...

亲,这个电路是木有问题的,你难道没有听说过非隔离BUCK电路吗?非隔离电源(non-isolated power)是指在输入端和负载端之间没有通过变压器进行电气隔离,而又直接连接,输入端和负载端共地。因此触摸负载就有触电的危险,目前用得最多的是非隔离直接降压型电源。也就是把交流电整流以后得到直流高压用降压(Buck)电路进行降压和恒流控制,非隔离电源的优点是成本低、简单、指标高。